楼主(2006-07-02):
请问各位大虾,我现在想用plc做个考勤系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plc计数器纪录的数字实时的用数码管显示出来,谢谢您了

网友A:
用单片机,从编程口读数据,然后显示

网友B:
我有个办法我给莱钢做过一个你可参考一下
如显示二个数就用二个BCD译码集成块,比较节省点数,二个数码管用8个点;另一个办法是一共用二个点,不过由于我没用锁存式移位寄存器在数据刷新时有跳动现象,一个做为同步脉冲,一个做为数据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