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2):
有一机器整个外壳都有接上地线装置,可在使用过程中,如侧边之门板固定螺丝偶尔触碰时会出现静电现象(麻手)。有时有 有时无,不知道各位是否有碰到该状况,可又不知道怎样去处理才好?你能告诉我吗?先谢谢拉!

网友A:
门上绝缘漆太厚了,门可能没有接到地线上

网友B:
我了也学习!
另外测测电压,确定确实 是静电而不是漏电.保证接地完好!

网友C(2010-05-23):
门板上焊一个接地桩,用铜编织线连接到地排上。这是很规范的做法。
我们厂的电梯,扶梯的控制柜的门板上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