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2):
F940触摸屏在Q系列PLC应用中,怎样实现边操作边可以电脑监控.请教专家.......谢谢!!

网友A:
你所认为的电脑监控是指什么?I/O口的当前状态吗?

网友B:
1、PLC自带梯形图、I/O口的监控功能,但是要安装,需要扩充内存。
2、自己画一个I/O监控图,在程式中定义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