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调试

楼主(2006-07-02):
本人现在在调试一台数控铣,用的是昆明台正的TOM-600床身和中达的H4M-3的CNC系统,在做重复定位检测时发现在不同的速度下回同一参考点的值会不一样,但在同一速度下正常,而且其变化与进给速度成正比关系,检查伺服回馈脉冲在任何速度下都是回同一值,说明电气角度是没有偏差的,但一直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请知道的大哥们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A:
偏差有多少?重复定位精度不准还是回原点不准??

楼主:
3丝,不同速度下回同一点有偏差,在同一速度下准确

网友A:
可能和控制器检测原点开关、回原点的原理有关系。
皮带传动也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与伺服系统有关,丝杆精度,装配精度有关

楼主:
多谢各位,但好象都不是,我说具体一点;我在手动模式下用手轮*1档发脉冲同时用千分表检测工作台的位移量、在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编码器回馈脉冲值,在我移了20 格也就是理论值2丝的时候千分表才突然的一下跳移了1.8丝,但编码器回馈一直正常;在此情况下继续向同上方向发脉冲,情况和第一次不同,在移动了15格以后表才有跳了1。7丝
而且有*10和*100都会与理论值有不同程度的偏差,X、Y两轴的反向隙补分别为0.03mm和0.044mm
我起初怀疑是电机扭矩不够,在监控编码器回馈和跟随偏差都在正常值之内
我现在不知是不是我电机扭矩小了还是机械部分调整有问题,救命啊!各位

网友C:
减小位置增益参数

网友D:
没错,应该是驱动器增益的问题,你把三个轴的驱动都调整一下,只要电机不响,不振就可以.

网友E:
查看一下编码器的反馈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等,要是没有,那就是你的编码器读数头有局部位置读不到数了,要是你的电机密封很好,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你应该把你机床所用的电机型号、生产厂家、反馈方式等说清楚,我们才好给你解答!!!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是床身导轨磨擦阻力太大造成的低速爬行,在要钳工重新处理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