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02):
请教大师:CPM1A-20CDR-A型。输入端接线图,需外加电源吗?还是直接将COM端,经开关,与输入点想连?
还有SP16-DR-A 型的输入输出接线图该怎么接,输出端的NC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下面的请参考
应该是从PLC上24V+引线到输入的COM,然后再由输入端经按钮到24V的负端,即可形成回路,NC是空端子的意思,

网友B:
OMRON的输入信号需加DC24V电源;

SP16-DR-A 型的NC是空端子,不能接线;

楼主:
谢谢诸位大师。忠心地表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