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2):
同志们:

      我厂用的是三菱FX1S--PLC控制电磁阀,用了一年左右就发现有好多台PLC有输出继电器长通,用东西打几就可以用几个小时,现在我去配了几个继电器回来换,请问各位同志们是什么会事!!!!!!!

楼主:
是用东西打几下

网友A:
控制电磁阀要并接RC电路才好用。

网友B:
交流!!!直流!!!!电压!!!
交流!!!控制电磁阀要并接RC电路
直流!!!线圈两端反向并接一只IN4004~1N4007二极管
电流大的接继电器如HH53P

网友C:
你用的是不是VX2120-220V电磁阀

楼主:
有AC220V电压也有DC24V电压,都有同样的问题!谢谢楼上各朋友的帮忙.

网友D:
采用6楼的办法就可以解决你的继电器触点问题了。

网友E:
全都改成24V,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现在已加了二极管,看运行一段时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F:
请问高手,反接二极管是设么意思?

网友G: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过度

网友H:
强烈同意6楼的

网友I:
PLC繼電器輸出直接接電磁閥需考慮線圈的功率及電壓型式,大功率的電磁閥一定要中繼輸出,才不會燒接PLC輸出觸點.直接接要加保護元器件,直流電路需在電磁閥並聯上FD( 續流二极管),交流電路需在電磁閥並聯上RC(阻容突波吸收器),這才可延長PLC輸出繼電器壽命

楼主:
15楼请问什么是阻容突波吸收器

楼主(2006-08-03):
什么是"阻容突波吸收器"
朋友:

    请问什么是阻容突波吸收器?

网友J:
看你用的是AC还是DC
建议先加中间继电器然后再用如下方法
AC并接RC电路
DC并接二结管

网友K:
如果电流大的负载,可以加小型中间继电器

楼主:
有用AC的也有用DC的,因为我厂有几个公司的机器,

网友L:
PLC繼電器輸出直接接電磁閥需考慮線圈的功率及電壓型式,大功率的電磁閥一定要中繼輸出,才不會燒接PLC輸出觸點.直接接要加保護元器件,直流電路需在電磁閥並聯上FD( 續流二极管),交流電路需在電磁閥並聯上RC(阻容突波吸收器),這才可延長PLC輸出繼電器壽命

这个回复不错,我也有用这样的控制,但并没有加保护.你可以选用一些好的电磁阀,有低工耗.如果你加中间继电器效果并不好,对于底工耗的电磁阀来讲.因为他的电流比继电器还小.

网友M:
6楼讲地最全面,有水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N(2010-01-28):
PLC 通过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 效果好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5V TTL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24V PLC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2C.htm

网友O(2010-08-10):
PLC 通过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 效果好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电磁开关、直流电机、接触器等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5V TTL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24V PLC 电平信号驱动 直流5-48V 3-20A 电流
信号源可以是 PLC,TTL,DCS,DSP,MCU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2C.htm

http://www.mhm-s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