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2):
我公司在去年一个项目中,使用的电缆可能是因为电缆材质的截面积电缆厂家给的不够 。ZRVV-3*120+1*70的电缆现在在环境温度29度、电流在200A时的电缆表面温度已经达到了60多度,有些地方最高达到了72度。请问如果我在这个根电缆的基础上并上一根3*25+1*10的电缆这种方法可行不?我也知道按照相关规范是不允许的,不过本人问过一些资深的老高工都说实际生活中这样做不会出什么问题。请问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可行么?
本人在此真心谢谢各位发表个人的意见!

网友A:
没有多大用处,电流有如水流.它优先选择大的.小的有电流,但不多,只有几十安<它们的电阻率不一样>

楼主:
首先谢过楼上回贴的兄弟!
可我问过的高工回答和你的不一样,如他们所说如果并上一根小的电缆,小的电缆会优先的发热。但能帮助分流。照正常的分析3*120的电缆应能通过280A的电流。

网友B:
应该可以,并联也就是增加了截面积

网友C:
我认为120平方通过200A的电流应该没什么问题,  关于温度有可能是电缆的质量问题,  或是电源质量问题,    如果负载不是单一设备,  可另放一路线将负载分开供电.

网友D:
可以想法减小线路电流,负载侧的功率因素有多大,可以在负载侧安装电容补偿,能把线路电流降少约20A甚至多一些,

网友E:
并一根电缆的做法完全可以, 截面根据需求适当放大点, 工程上的实际用法不是光靠计算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贴的大哥!
这个120平方的线是单一给水泵供电的。想问如果此方法行得通,应并多大电缆为好?

楼主:
顶一顶,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讨论。

网友C:
我看过很多电线. 电缆并联的项目..好象都是两根一样大的..很少用两根一大一小的电线并接

楼主:
这个按照相关规范是不允许的。肯定少啦。
只是现实中为节约成本也会有碰到。

网友F:
电缆并联能解决部分问题。

网友G:
你做的工程怎么那么好做?没有安照标书来做的吗,我公司的工程要按标书来做,还要只定的品牌电线,送货的时候还要有出厂证明和检验合格证?

网友H:
好象一大一小的还没见过,

网友I:
与其并接,我想不如把负荷分开接线更好吧!

网友J(2006-08-16):
如果负载不是单一设备,  可另放一路线将负载分开供电.

网友K:
兄弟啊,120个平方的线的安全电流240是有的,你想并一跟线是可以,我希望你把它放宽一点,多留一点余地啊,要是等做过了,没有好的效果到时候真的头大了,还是慎重一下

网友L:
兄弟我完全肯定的告诉你.并线完全可以.你120的线带200个电流应该完全可以.你说发热那就是电缆的质量问题.关于并线我要告诉你.你两根并在一起通过的电流是一样大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的120的并线后通过的只有100A的电流.另一根一定要达到能承受100A以上电流的电缆.比如铝芯50平方以上的,如果你的负载重的话.我建议你并铝芯75平方的
我在我单位并过好多次.完全可行!!!!!

网友M:
你的电缆有多长,负荷有多大?我们并电缆都用截面相同的.

网友N:
应该两根同规格的电缆并联运行

网友O:
这是一个并联电路啊,并联就会分流。所以新加的那根电缆肯定会承担一部分电流,从而减小120平方电缆的载流量。关键是如果两条电缆的电阻不相等的话,每条支路的电流就不相同,根据关联分流原则,R1/R2=I2/I1,是成反比的。电缆的电阻取决电缆的粗细、材料、长度。线径粗的那条电缆因为电阻小,因此分流就大,线径细的电缆电阴大,所以分流就小。通常选择两条线径相同的电缆并联,理论上两条电缆分流是相等的。
你目前的情况是两条电缆的线径不同,理论上是可以解决面临的问题,前提是接线要牢固,尽量减少接触电阻,否则电流偏移到小电缆上问题就更大了,一般不提倡这么做。当然最稳妥的办法是将负载分开一部分,用25平方的电缆单独供电,更安全可靠。

网友P:
可以,距离不要太长,还有就地电容补偿会有些效果,你的电缆好像是非国标电缆,不光截面不够,铜材也不纯,导线直流电阻应该和小平方的国标电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