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2):
最近软件的自动布线出来一些古怪的现象,请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在绘图时如先绘制三条导线L1、L2、L3,然后取出一个电机符号但是尽管菜单里自动布线已经激活,但是就是无法自动连接,但是无意中发现当将符号移动到导线的上方并且让电机符号朝下时竟然可以连接了,但是不能倒着制图吧!检查设置完全正常,反复改变设置试验均无法改变此怪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请高手给予解答!谢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网友B:
点“设计方案按钮”,取消“正确的装配图”选择

网友C(2006-10-02):
谢谢,我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D:
问题好像我也碰到了

网友E(2006-12-24):
引用 网友B:
点“设计方案按钮”,取消“正确的装配图”选择

错误
解决的办法是保存,关闭
重新打开
盗版的问题

网友F:
大哥大姐们 能不能具体的说清楚呢》?

网友G(2009-03-18):
你在做L1 L2 L3主线的时候  从右到左画就可以上下布线了  我也是才解决的

网友H(2009-04-26):
引用 网友D:
问题好像我也碰到了

确实是盗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