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3):
我们单位用的是东芝的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是5-10台30Kw的电机,前几天遇到一个问题,同一台变频器控制的一组电机中有一台没有动作,其他的正常,测电机绝缘和线路以及空开都没有任何故障,其他电机动作时此电机端也有电压,但是没有电流,谁能告诉我原因

楼主:
我们用的电机有3种,都是30Kw的,外形尺寸相同,只是铁心长度不同,我想问一下能浑用吗?

网友A:
没电流?有电压?励磁线圈断了吧?

网友B:
是否有缺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