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3):
我在做个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电路
就是通过一个控制器 来连接一个控制柜
控制器上用2个继电器电压输出来控制1个电磁阀和10个1500瓦的电加热棒
应该怎么设计这个控制柜
帮忙!谢谢

网友A:
?要求出来了,电路也出来了。10个1500W?15000W?

网友B:
不是把,你不是电工就别瞎搞,要出人命的

网友C:
还像还少了点要求?要实现什么样的动作呢?

楼主:
就是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通过控制器给个控制信号,那个控制箱里针对每个电加热要有一个空开和接触器的,但控制器的信号给过去 我要让10个电加热每隔上5秒启动一个,中间要加延时继电器
 我想不明白这样设计杂能出人命
呵呵 我不是电工 但工作需要
请大家帮忙 谢谢了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样设计呢??

网友A:
按钮-主接触器-1号空开-1号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开点-1号接触器线圈
                  -1号接触器辅助NO点-2号时间继电器线圈-(2号空开-2号延时闭合开点-2号接触器线圈)
                  -2号接触器辅助NO点-3号时间继电器线圈-(3号空开-3号延时闭合开点-3号接触器线圈)
                 ......

网友A:
空开放错地方了,应该放到控制电热元件主回路

楼主:
谢了 楼上的
我还没全理解
你说这样可以?
控制柜里主电路: 一个大空开 ------接11个小空开(一个电磁阀加10个1500瓦的电加热)-----11个时间延时继电器-----11个接触器-----接设备
然后通过控制器的继电器信号输出来给时间继电器信号-----时间继电器给接触器信号————————————————
请大家指教

网友D:
[建议]
要求不够明确,电路不太好设计!
youmeng

网友A:
基本上就是这意思

楼主:
谢谢了
我的邮箱wangjunhui029@163.com
有更好的设计思路
请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