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3):
今天做了个系统,要热电阻测量烘箱温度,大概150~200度这样,但是达不到验收标准,客户用热电偶连接到仪表上直接测的跟我用热电阻连到组态王测的数据相差20度。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跟导线有关,

请教,我的E-mail:26bing@163.com

网友A:
没记错的话的资料上介绍是热电阻的精度高一些.

网友B:
是的,我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B:
要不就是表的问题,用我们公司的表试试,我想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陈先生
手机13806014520

网友C:
又是做广告的.

网友D:
没错,热电阻的精度比热电隅要高,150-200度的温度用普通热电阻就行了,如果要求高,在选择时可以选精度高一些的。一般这类产品都有好几个精度等级的。

网友E:
我不明白的是
你哪个组态王难道通过其他模块采集的
你直接读别人仪表上的数据不就可以吗?

楼主:
现在搞定了,直接在组态王里面修正一下,给个假数据给客户,
他们的智能仪表不带通讯功能的,还要我们以他们的仪表为基准,一点误差没有是不可能的。

网友F:
200度相差20度也太大拉,相差2-3度还行,精度应该是热电阻的高

网友G:
-50~300度可用电阻,超过的话建议用热电偶,一般都可达到1%精度

网友H:
热电阻的精度比较高.温度差那么多,估计是接热电偶的仪表没有温度补偿,或者是热电阻的引线电阻有影响.

网友I:
热电阻的线性比较好,同时在你所要求的150~200摄氏度范围热电阻完全能够胜任!热电偶的线性比较差,应用在高温范围比较合适,当然需要进行线性补偿才行.

网友J(2013-03-22):
应用场所不太一样:热电阻非常适合中低温测温,而热电偶适合中高温测温,在0-200摄氏度范围内,热电阻有优势。

测量方法不正确,或者是产品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定了,直接在组态王里面修正一下,给个假数据给客户,
他们的智能仪表不带通讯功能的,还要我们以他们的仪表为基准,一点误差没有是不可能的。
呵呵  校正,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是热电阻的精度高, 热电偶存在一个冷当补偿的问题, 本身精度就差,如果冷端采集的不准那就更差了,
不过各有千秋,使用的地方不一样 几个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