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3):
用CQM1-CIF02电缆,联接CPM1A与计算机怎么联不上,用的软件是CX-P5。0。是参数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该怎么设置参数。请教大师

网友A:
㳟喜你,线的问题,换根线就能解决。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对的,尤其是当你的本本上没有串口而是通过USB转为232的时候,如果没串口,建议买编程线的时候配厂家的USB到232的转换接口.

网友C:
找根原装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D:
兄弟,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我的PLC是CPM2A,痛苦啊。

网友E:
也可能是设置问题,新的PLC用默认值

网友F:
通讯协议选成SYSMAC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