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我是个新手,请多指教。
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短路,即可拆掉电流表。

请问,为什么要短路?断开不行么?

网友A(2006-08-16):
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禁止开路!

网友B: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严禁开路的.说来话长,你可以去看看电工基础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C:
您知道电流互感器有规定是不能装熔断器的,为什么?好好回去买本书看看,总比提问题好。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是严禁开路,不能装熔断器的,还要接地的
如果你了解它的原理就晓得了

网友D:
手里拿本本的就不一定...........

网友E:
好像开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