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从7.2日中午12点开始,我的S7-414PLC有5个4-20MA的模拟量输入点陆续在WINCC上显示超量程,用变量表监控均为32767,且几个点不是同一块AI卡,现场表的位置也不一样,用毫安表检测电流正常,过20分钟左右后,又陆续恢复(不是同时),7月3日下午5点多又出现该问题,且又多了几个点,其中有一块卡上的所有点都不正常,我把卡件换掉后,情况依旧,请各位高手尽快指点几招,多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看看 负 是不是没接触好,以前遇到过

网友B:
模块中的接地是否有松动:模块中10和11是否短接与接地端接实:信号线是否一端接地:

网友C:
现在好了吗?

楼主:
信号线的负端应该接地吗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不但要接地,还要等电位

楼主:
经过试验,10和11短接,并与有故障的点的负端短接,可以解决显示异常,但不知是否需所有问题点均要与10/11短接

网友E:
信号线的负端需要接地??怎么接地   信号线一般都是采用屏蔽线的 屏蔽层怎么接

网友F:
信号线的负极引根线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