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那些电机控制会用到单片机?
控制哪一部分?是控制换相器还是哪一部分?
应用到单片机什么资源?
需要什么输出(PWM,正弦波输出)?需要几路?与马达的什么参数有关?
需要什么样的输入(AD),需要几路?
如果有相应的电路请发到joe_young@126.com

网友A:
你的要是是用单片机如何去控制电机吧,其实控制电机只要是靠脉冲(也有部分用模拟量),所以你用单片机去控制电机一般是输出脉冲来控制电机.

网友B:
严格意义上说,现在的数字式变频器、数字式直流控制器,都是单片机控制的。有的是用一个“脑袋”,有的是用多个“脑袋”。

楼主:
能否麻烦上面两个高手,详细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