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
一个电机和鼓风机结合的问题

谢谢大家!估计这个问题有点难度,他是电机和鼓风机相结合的。

我们公司的设备中用到鼓风机和真空泵,需要大功率的电机提供动力。从工艺流程上讲,鼓风机和真空泵都属于周期性运转,鼓风机将一个容器内的空气从常压打到49KPa压力后放空,然后再将一个容器内的空气从常压打到上述压力,这样,对于电机而言总是提供变化的功率,而且总是欠载运行。

对于周期性负载来说,根据平均电流来计算,选择的电机应该是可以比衡功率负载情况下的电机功率要小一点,这样会造成一段时间内电机过载运行,但是只要保证在过载时间段内多发出的热量在欠载时间段内释放出去,电机总体温度不超标,电机本身应该就没有问题。而且我还觉得电机周期性的适当过载对电机是很有好处的,好比一辆跑车老在市内跑,隔段时间就应该去高速上溜一圈,这样才不会憋坏。

但现在还得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考虑电机的转动惯量和鼓风机的转动惯量匹配。在规定的时间内,小型号的电机是否可以带动鼓风机输出足够的风量,能否达到要求的压力。

询问过鼓风机厂家,他们不敢肯定,只说只要电机能提供足够功率,鼓风机就没有问题。我觉得可以,但又不是太肯定。大家能帮我考虑一下么,谢谢大伙。

网友A:
贴子写得不错,顶一下。

楼主:
谢谢,可惜没人帮我分析一下阿,求助。

网友B:
电机的运行是分工作制的,有长期工作制和间歇工作制,具体的我也忘了,你查查书,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B:
电机的工作制(S类) (网上找得,没有仔细核对)
                   电机的工作制是对电机承受负载情况的说明,它包括启动、电制动、空载、断能停转以及这些阶段的持续时间和先后顺序,工作制分以下9类:
               连续工作制(S1):在恒定负载下的运行时间足以达到热稳定。

           短时工作制(S2):在恒定负载下按给定的时间运行,该时间不足以达到热稳定,随之即断能停转足够时间,使电机再度冷却到与冷却介质温度之差在2K以内。

           断续周期工作制(S3):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这种工作制中的每一周期的起动电流不致对温升产生显著影响。

           包括起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S4):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对温升有显著影响的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包括电制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S5):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和一段断能停转时间。
              连续周期工作制(S6):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空载运行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包括电制动的连续周期工作制(S7):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起动时间、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快速电制动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包括变速变负载的连续周期工作制(S8):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在预定转速下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或几段在不同转速下的其它恒定负载的运行时间,但无断能停转时间。
              负载和转速非周期性变化工作制(S9):负载和转速在允许的范围内变化的非周期工作制。这种工作制包括经常过载,其值可远远超过满载。

楼主:
属于周期性工作制,但不会停机,只是输出功率会随时间变化,功率输出曲线接近于正弦波的上半部。

楼主:
唉,怎么没有人指教阿,都沉了。使劲顶。期待中。

网友C:
风机的压力是和叶轮的规格,转速有关的,中压、高压、低压,好象小功率的风机也有高压力的,就是风量小些,如果电机过载没有降低转速应该风压应该会有吧。

楼主:
现在有人还建议我电机型号也不要变小,为了保险。但是我觉得既然根据工况计算出电机的发热绝缘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那么保守的为了保险呢,我们选择型号不是应该更加合理么。

楼主:
7楼的同志,如果对风机比较了解的话,能不能再具体的说一下呢。咱们这里对风机性能比较了解的不是很多。

网友A:
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关键在哪呢?是负载周期性的问题吗?我怎么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电机功率与风机的螺旋桨风速匹配呢?

楼主知道风机类的负载特性是什么吗?叫变转矩负载特性,那末变转矩负载特性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是抛物线特性。那抛物线的横坐标的物理意义是什么?纵坐标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有谁知道呢?请告诉我。知道了这个抛物线的负载特性的物理意义,楼主就知道了风机类的电机不允许过载了。因为一旦过载,就算电机能承受(短时的),变频器也受不了。要么就加大风机电机和变频器的容量。那成本可就可观了。也是一种浪费。

风机和泵类是一种特殊的负载特性,了解他,才能更好的、更合理的使用他。

楼主:
重点还是风机和电机的匹配,因为周期性的工况已经是很明确了。我的电机不用变频器,还望这位老兄多多赐教。

网友A:
这是风机制造设计的事情,根据风机的实际风压、风速(流量)要求,计算出螺旋桨轴功率与转速的关系,即可确定风机的电机型号和技术参数了。

楼主:
最近没有人来看了?顶一顶,别凉了。

楼主:
大家加油,都发表一下宝贵意见。

网友D:
不太清楚,但还是顶一下,希望有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E:
想法不错,可惜缺少经验,就像11楼所说的这是一个变转矩负载,现有电机的合理性就不多说,如果选用功率稍小的电机,缺点:1.过载永远对电机只有损坏,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你所说的周期性的过载对电机来说不只是偶然,而是工作的必然,偶然的过载对电机已经是不好了,而必然的工作,你说呢??   2.国内电机的功率数,比较接近的有那些?90千瓦与110千瓦就是相邻的,如果用90替代110结果如何?肯定的过载跳了,就算让你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功率较小的电机,他的工作效率肯定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功率小了,额定转矩必然也会小,T=9550*P/N,转矩=9550*功率/转速,都是额定值.就这些.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以后也会碰到。我还是去隔壁请教一下工程师。。。如果我弄懂了就和你一起分享一下

楼主:
可是书上讲的电机选型的方法中,有一种就是针对周期性工况下工作的负载,用等效功率法或者等效电流法来计算电机功率的话,所选的电机额定功率都要比负载最大功率低。这又怎么解释呢?难道书上说的错了么?过载究竟是对什么不好?除了对绝缘损坏外,还有什么方面么?请老兄要多指点阿。

楼主:
如果 用90的电机带110的负载,如果不是长期运行的话,只要温度不高,应该不会跳吧。还有什么原因能叫他跳呢?T=9550*P/N,转矩=9550*功率/转速,转矩增,功率不变,则转速应该降低,转矩和转速成反比,还用90带110的负载,转矩为1.22倍,那是否转速会变为额定的1/1.22倍呢?

网友E:
最大负载转矩当然会比额定转矩大了,字面上都可以理解的.过载就比如说你一般能举起60公斤重的物体,但是非要你举起80公斤的,你说不定也可以,而且多举几回,你都可以举100的都说不定了,但是你的力气可以长,电机不行啊!你第一次举80的可能举不起,说不定会把腰闪了,电机也一样啊,如果能带动大的负载,但是时间长了,一句话就是减少寿命,电气,机械寿命都会减少.对吧.你后面的问题是温度不高,不代表电流不大啊,有过流保护,当然就会跳了。我们不讨论90能不能带动110的额定负载的问题,单指负载增加,乃至超过自身的额定转矩,只会出现一种情况过载产生的结果就是过流,过流不一定是过载形成,但是过载一定会形成过流.为什么呢?就是异步电动机的概念问题,首先转子转速是n2,旋转磁场是n1,n1略>n2,n1-n2=s(转差率),s增大必然会过流...当负载增大的时候,n2减小,n1不变,s增大,n1是由于电源的问题,工频不变n1不变,n2是由于负载,电机会努力使s变小,只有加大定子子电流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肯定会产生过流,过流对什么会产生损坏呢?一个是温度升高,也就是对绝缘有危害,一个是对机械产生冲击,增加电机磨损。还有别的么?现在我能想到的有这两点,别的还请指教。
如果短期最大过载在1.1倍左右的话,过流是否很严重呢?(30秒周期内有8秒过载)现在我们的高压电机定子温度为不超过50度,环境温度20多度的情况下。高压电机正常的运行温度在90-100度范围。
T=9550×P/N中P为输出功率,我的目的是想说,N是基本无大变化的,就是上面提到的S会稍微变大,转速稍微下降,但很少,对于鼓风机而言,进气量不会受影响。

楼主:
过流对电机肯定有损害,针对现在1.1倍左右的短期周期性过载产生的过流,对高压电机产生的损害有多大,严重的还是轻微的。用直观一点来说,如果一台电机适用寿命为20年,如果是我说的这种情况,适用寿命会降低到10年或者是18年。
针对有2/3时间段内电机处于额定功率下工作,适当的过载还可以对另外几个方面有利,节省能源,相对的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成本(一台710KW和一台630KW电机的价格相差还是挺大的),当然前提是电机在短期内1.1倍过载后不会产生问题,不会影响生产。

网友E:
说的也是啊,服了你了,等我查了资料再找你!

网友E:
不超出最大转矩,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要不你就建议你们厂改造一下,等出了问题再来讨论吧......我说的也是超过最大转矩的后果,至于那个过载电流好象有个公式可以算吧,忘记了^

楼主:
最大转矩是肯定不会到的,只是适量的过载,堵转不会发生。谢谢老兄的鼎力帮忙。

网友A:
呵呵,这回就不会凉了,置顶讨论。

其实,楼主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电机的制造商们了(当然是搞设计的工程师们)。应用者谁不想把所选的元件用足呢?就像老板们总想更多的榨取职工们的剩余价值似的。嘻嘻嘻,狠呀。可是电机和人差不多,总有“累”的时候,总会“累死”的。

过载使用,获利的、是减小了制造成本,牺牲的是电机的寿命。有得必有失嘛。商业利益要综合的考虑成本、利益、寿命的平衡点。这也是学问。呵呵。

想用足电机的潜力吗?这是本楼的主题。其实还是有办法的。各位高手给点意见,我也特想听听。

网友G(2006-08-05):
[]
其实楼主的这个问题没有太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所说的1.1倍的过载问题。电机在制造的时候一般都会保留至少1.3倍左右的安全过载系数(由磁通饱和决定,不是电流),就算你长期使用在1.1倍的环境下只要电机不过热,也不会对电机造成多少影响!
风机有很多种,最常用的就是平方转矩型的,这种方式的风机电机决不允许过载!否则必烧无疑。
对于周期性的负载电机我们一般是参考转矩而不是功率,希望你能找个机械工程师问一下比较好。

网友A:
论述精彩!

本楼主题是讨论电机过载,变转矩特性负载的电机过载。楼上发言“画龙点睛”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风机制造设计者最有发言权了,楼主要问清厂家是根据什么来为该风机配相应的电机的,是根据最大风量和最高风压还是两者中高者。城如前面所说:风机的负载是和风机的转速(其实可以转换为压力)与风量有关,再转速不变时,我们可以将风机负载分解成互相叠加的两部分:1、风压造成部分  在运行周期的前(刚加压时)后(释放时)两部分风压底,负载小;而水着风压增大,负载也增大,在风压达到最高时负载也达到峰值;随着压力四放,负载也下降,最终到初始值。因尺可将该部分负载近视为正玄曲线的前半周期。2、风量造成部分    再同一通风管道中,压力小时就相当于风门全开,风量就大,压力大时就相当与在关风门,风量就小。运行周期的前(刚加压时)后(释放时)两部分风压底,风量大,所以负载就大;而水着风压增大,负载反而慢慢变小,在风压达到最高时负载也达到最小值;随着压力四放,负载也增大。因尺可将该部分负载近视为正玄曲线的后半周期(当然是抬高后的)。电机功率应选为两者叠加后的平均值再略放余量。假设厂家制造出来的风机风压和风量对负载的贡献一样,那么负载将是一条略微波动的水平线

楼主:
精辟,受益匪浅,大家继续,我也期待能学到更多东西,也会找机会和风机厂设计部门讨论.

楼主:
影响电机寿命,到底包括哪些方面,有些方面是电流造成的,有些方面是日常消耗的吧.

网友I:
而且我还觉得电机周期性的适当过载对电机是很有好处的,好比一辆跑车老在市内跑,隔段时间就应该去高速上溜一圈,这样才不会憋坏。
    你也想到了适当的过载,但是大家都清楚,电机的绝缘等级是一定的只要过载,在一定的程度上肯定会对绝缘有影响!

网友H:
当然,我觉得对于一般风机是如我上面所说.但是对于罗茨风机来说是不同的,只要考虑风压对它的影响

楼主:
zfx75老兄看来对风机还是很了解的,多多参与,共同努力吧.

楼主:
你也想到了适当的过载,但是大家都清楚,电机的绝缘等级是一定的只要过载,在一定的程度上肯定会对绝缘有影响!
对绝缘有损害直接原因是温度高,而如果适量过载温度并不高的话,对绝缘影响就不大了.

网友J:
风机是叶轮利用离心力的作用将流体甩出,达到将动能转化为势能的。
风机属变转矩负载,压力越大,流量越小,轴功率越小;反之,则轴功率越大。其轴功率N=Q*P*9.81/3600/η(Q:流量m3/h,P正压pa, η风机效率%),同时符合相似定律:Q/Q’=n/n’,P/P’=(n/n’)2[平方],N/N’=(n/n’)3[三次方]。
故通常在正压小时,其轴功率较大,所以电机的选取必须知道实际运行区间,看是否超出电机的额定功率,且通常需留有一定的余量(取1.1~1.2倍)

网友H:
plxxsg的论述很全面,但是要有个前提:该风机为离心风机.

网友K: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我认为楼主的想法很实际,在理论上只要你算准了,当然没有问题,过载算什么啊,电机启动
的时候不是过大载吗,问题是时间,人触电死亡并不单单是电压有多高,跟触电时间也有关.
电机也一样.
 不过电机跟跑车可能不一样,过载总是不好的.
 我们经常碰到过载在1.1倍以上的电机,没事,操作工人经常满怀自豪地跟人说"我能让电机过载
运行,都一年了,没事".跑去一看,没有热保护了

楼主:
我们推算的前提是电机间歇性过载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在其余不过载的时间段内可以散发掉,这样,电机总体发热是不过量的,而且运行中温度也不会高.
最近出差,也没来整理下,有点冷清了.

网友L:
请问楼主电机与风机之间是否用耦合器连接!
这会直接影响到电机的运行状态!

楼主(2006-09-07):
风机和电机之间是用连轴器连接。

网友M:
长见识了~

应该是没问题,电机又不是长时间超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