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被动的保护方法,就是在变频器或仪器的输入端的空气开关上加了压敏电阻(380V用821K,220V471K),这样当有高压电时压敏就会短路,空气开关跳闸,保护了变频器,变频器故障率大大减小,压敏电阻很便宜,这个方法可说是花小钱办大事!

我是一名新手~~准备从最基本的地方学起~!上面说的太笼统了
各位高手们来详细的说说 变频器加压敏电阻的方法吧我想学习一下~~!
多谢了
 我的邮箱是 tengxiaojia@163.com

楼主:
自己先顶顶吧!!!!!知道的高手都来说说好吗??

网友A:
我对此方案不感兴趣。

首先,压敏电阻是有使用寿命的,这对于工控产品或者系统,无疑是很讨厌的。要维护,而且是定期的维护,这烦不烦?

第二,变频器的输入高压调开关?这个高压是什么?是网侧不正常?还是谐波的瞬态高压?如果是前者,采用空开、快熔防护更地道,如果是后者,采用阻容吸收、RCL滤波就OK了。

为什么要用压敏电阻呢?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如果用快熔断器作保护的话
电路容易产生缺相~~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哥~我如果用快熔断器作保护的话
电路容易产生缺相~~  是不是这样啊~~~!
是。但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电网电源的监控保护和报警。比如:缺相、直流母线电压太低等等。因此,系统是安全的。除非你使用的是性能很差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