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兄弟最近一直有个问题很苦恼,就是如果一台电机带一个重载启动的负载,如果直接启动起不来,那么是不是用变频器也是起不来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直接启动启不起来,是负载重?还是因为电源?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楼主:
负载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在电源允许的情况下变频启动能否提供比直接启动更大的启动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