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单位的一台变频柜,厂家型号不知道.运行半年多一直正常,昨天因为限电的原因停了两次电.再正常供电的时候,变频不能自动启动.(由一个压力表传感器控制)在换个四块压力表均不能正常工作.量程最大1.6mpa。但在换上量程为2.5mpa的压力表时变频柜自动启动。只是压力显示不正常始终低于设定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没有提供有用的资料。
压力和变频有连锁吗
接线图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楼主:
唉,麻烦就麻烦在什么资料也没有。连个简单的说明书也没有。现在想改一下设置都作不到。我只希望能确认是PLC的问题。那样的话就省得明天再做无用功了!直接让厂家来处理!

网友B:
不一定是传感器问题.或者线路或者用软件直接擦写一次PLC.反正很快的

网友C:
你用的变频是哪的

楼主:
用的变频是佳灵的!上面的问题在换个上海产的表后已经可以启动,但相对以前来说不正常,因为始终是在变频49HZ左右工作!并且始终只有第一台工作,不会如原来般按时间顺序更换别的电机工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