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我有块台湾购买的GP2301S屏 不知何故 用简体字编写的程序下载后出现乱码 而繁体字就不会.何故 有何解决之道?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字体设置改为中文简体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很好解决,其实更改系统显示的字体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但是最简单的办法有一个,就是使用windows字体,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因为GP系统字体不用而出现的问题了.

网友C:
本人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在写入gp时,若修改了字体(我用的是GP2600)写入后就会发生乱码,改为英文或日文就行。

网友B:
大哥
用windows字体是不会乱码的
搞清楚再发帖子先

楼主:
不懂才求教吗 谢了

网友D:
windows字体,在什么地方选择呢?

网友E:
如果原来的画面是在WIN语言为繁体的情况下制作的,现在在WIN语言为简体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把WINDOWS语言也改成繁体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