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内部入油的问题??

楼主(2006-07-04):
一台外国进口电机.因密封问题导致电机内部流入大量的机油.折开放完机油后,用摇表测量绝缘没有问题.对地或者相间均为500M以上!现在用太阳灯烤.有冒烟现象.不敢烤了.请教电机内如何烘干机油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汽油或酒精清洗就可以把

网友B:
用软布擦一下/或用压缩空气吹,只要油泥没有堵塞外部风道,使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B:
这不是密封问题/是减素机、加油太多所致/油位应在密封圈下沿2/3处

网友C:
同意四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引用 网友D:
用电子元件清洁剂清洗,完了用压缩空气砍净,再用烘箱烘干。
请问电子元件清洁剂是不是高纯度酒精或者天拿水??
估计应该是机油加得太多了.油不脏.我现在只是用擦布抹干就要装回去了.急用!下次会注意的.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汽油或酒精清洗就可以把
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