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4):
请问各位老兄,继电保护过流整定值及速断整定值如何计算的?谢谢啦!

网友A: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至少等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若电动机的启动时间较长(超过5秒),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可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5倍。
过电流继电器其结构、原理与欠电流继电器相似,不同的是过电流继电器在电路工作正常时不动作,而当电流超过某一整定值时才动作,发出信号。整定范围通常为1.1~4倍额定电流。由于过电流继电器在正常情况下(即电流在额定值附近)是释放的,只有当电路发生过载或短路故障时,继电器才吸合,所以具有短时工作的特点,交流过电流继电器可不装短路环。

网友B:
在实践中热继电器通常取电机额定制,(必须在启动时不动作),整定范围通常为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