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5):
哪位大哥帮帮忙 ,小弟有问题迫切需要知道答案,   关于无功就地补偿,如果我对于单位的一台电机做无功就地补偿,并且单独安装有功电度表,电表有节能效果吗?节能的比率是不是和降低的电流比率一样?   如果电表显示没有效果或者不明显,那么是为什么?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我听说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我 降低了电流为什么有功表的显示不明显?小弟是做无功就地补偿推广的,主要要给企业的老总做示范证明无功就地补偿的好处,现在卡到了这个瓶颈上  望那位高人给与指点,我在线等待,
谢谢了  我电话 013368902890

网友A:
电表是普通的计量仪表,除非你是特殊的仪表,再说了谁知道你的负载是容性的还是感性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  能分别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负载是感性的

网友B:
1、有节能效果,主要是减少了输电线路的电流量减少电能在输送过程中的损耗。
2、节能比率实际上要看输电线路的长短和电阻来决定,和减少电流比率有一定关系但没有那么大
3、这是因为一般电能表是有功电表,而无功是不在那上面反映的
4、无功电表根据新的电力计量规定对大于100kva变压器是必须要安装的,而且还根据功率因素要奖罚电价的
5、实际上你跟客户解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节能,二是提高电能质量,特别是电能质量的提高对具有感性负载的用户有很大的帮助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C(2006-08-16):
4楼说的对.

网友D:
如果电表不在本地,肯定有效果.

网友E:
四楼的大哥说得很对.

网友F(2007-08-25):
增加供电功率,减轻变压器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