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5):
各位:
请教,我现在用三菱的PLC 与FX2N-10GM配合做定位控制,我想请教程序在哪里编著,都需要设什么参数因为第一次做,所以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帮忙急急!

网友A(2006-10-22):
有个VPS软件可设置参数

网友B(2006-12-27):
既然是10GM 就是单轴无插补 编程很简单
看你需要如何定位 使用VPS编程软件 使用COD指令和M代码结合编程 参数都在VPS里设定也可是使用FROM TO由PLC里设定
具体看10GM 20GM编程手册

网友C:
VPS软件编程,下载到10G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