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5):
各位大哥,小弟在维修一台包装机,他的故障为开机无显示或乱码!控制是有AT89C52的单片机,电源是5.5 V,是另外一块板子上提供的,换一块相同设备上的单片机板子,显示就正常!由于厂家把集成块的型号给抹调了,加上自己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懂,特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晶振还行不,开机后多复位几次看一下!

楼主:
复位好几次了,但还是不行,但晶振就不知道好坏了呀?

网友B:
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网友C:
你先看看单片机工作的几个冲要条件满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