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00变频报警E.UVT

楼主(2006-07-06):
一台三菱FR-F540-30K-CH变频报警如图所示.请问如何检修?谢谢!
当然,检查过输入电压380V正常,N与P1端也有5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此机的母线电压检测在哪里?

网友A:
关注中.我一台90K故障和楼主一样,检查结果也一样.一般在刚启动到十几HZ就发故障.有时也可运行一两天.排除电压问题,因为同时有几台变频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