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6):
在PLC中存储器形式有EEPROM和电池+RAM两种,请教大虾关于停电保持用寄存器在两种 形式下当电源断开和PLC从RUN到STOP和电池取下后寄存器中的数据是否还保存呢??

还有现在有FLASH ROM/FLASH MEMERY又是怎么回事呢?

急切期待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B:
请问你是用什么PLC的?

网友C:
EEPROM无论是停电还是STOP时都能保持;
电池+RAM只要电池有电能保存,没电或取下电池一段时间后就不能保持了;
还有一种是用电容+RAM保存的,停电时间长的话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