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6-07-06):
请问高手:
    我这有一台富士G7S老变频器,在工作时没有输出,也没有输出频率,还不报警
请问是什么故障(参数以修改多次,在其他的变频器上运行正常,说明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A:
复位到出厂值试试

楼主:
出厂参数以不知了,
现在输入的参数在其他同一型号的变频器上运行正常啊,
请高手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