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6):
大家好,我想请教各位工控机高手关于工控机怎么装,我是用在冶金上,由于技术都出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业务)要把工控机现在装好,但我不知道怎么装系统,然后再装驱动,工控机的系统是否是我们平常所有的WIN2000或XP的系统,但我正装XP的系统,但光盘运行后显示屏上没有任何反映,和开机的画面(黑色,下面有一写Microsfo(R) MS DOS7.1  1981-1999)下面还有一个光标一直在闪,但始终没有进入操作界面,我一点不懂这一块,请各位精英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A:
和普通PC上安装系统是一样的。

网友B:
你好~!装工控机的系统和装PC机的系统是是一样的,首先你要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装的是不是UC DOS 7.1 系统阿。

技术支持
010-51652945-204
研华工控机/军用加固笔记本/便携机
魏雪峰
MSN:lyj_flash4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