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6):
[]
37KW离心风机,做为淀粉生产末端引流干燥使用,根据排风口淀粉飘逸量人工判断控制管路上挡板调节风量,挡板一般在45度角左右浮动。问一下问题:
1、利用变频改造可节能吗
2、降低转速后会不会影响工艺条件
3、怎么计算目前工况下电耗,也就是每小时耗几度电
4、最菜的一个问题,37kw电机运行一小时理论能耗是几度电,有人说37度,也有人说要乘三,111度!

网友A:
你量一下工作电流,
37KW的电机满负载时是37度,一般情况是:
工作电流/2=每小时用电量
我一般是这么估算的
变频改造节能是一定的
但会不会影响工艺 哪要你自己考察了
如果安装变频器的话最好在输入端串联一个电抗器
用来消除高次谐波,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你量一下工作电流,
37KW的电机满负载时是37度,一般情况是:
工作电流/2=每小时用电量

那就是说37kw电机工作电流74A了

网友B:
还是先看看电度表的定义,是怎么收费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电度表收费是按照电网用户的视在功率的kW/h收费的。那么,电动机如果标明37kW,应该指的是电机的有功功率(轴功率),那么当电机工作在额定功率的时候,还要看他的效率、功率因数,他还有无功功率存在呢,所以,所耗的电费一定要大于37kW才是。

最好的办法是理论计算加试验检测的比对,以实验数据为准。这样,你就会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了。实验数据,就是将电机工作在一个稳定负载下,运行15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当然最好是1小时,时间越长越好)。读取电机上口安装的功率电度表读数。当然,电机的负载功率已知,电机的网侧电压、电流可以检测(已知)。这样,就可以进行计算和试验的比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菜的一个问题,37kw电机运行一小时理论能耗是几度电,有人说37度,也有人说要乘三,111度!
显然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准确的。实际用电量的一定要大于37kW,但不一定是三倍的关系,要看电机的功率因数了。理论上,功率因数越高,就越接近37kW,但是功率因数不会等于1的。一般的变频器,都会标榜自己的功率因数接近等于1。比如,95%以上。但电机的功率因数,打死他也到不了1呀。一般也就达到90%这还是最好的呢。小功率的70-80%也有。

网友C:
通常情况下,由于电机实际电流远于小于额定电流,所耗电量也远小于37度/时。

楼主:
我现场测了一下电流,44A,那就是说大约22kw了?这样的话变频节电效果会明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场测了一下电流,44A,那就是说大约22kw了?这样的话变频节电效果会明显吗!
不是说了吗,这样不行,要串联一个电量计算的表,记下一个小时的稳态工作所用的电量(kW/h--度),电机的电压和电流,然后同样的稳定负载,你采用工频供电,测量上述参数。比较以后,再来讨论你是不是节能了。

楼主:
挡板调节流量
我一个工控朋友讲调节流量的挡板要不断调节才有很好的节电效果,如果固定在某位置不调节,就没有节电效果,是这样吗?

网友D:
9楼不对
你只要把含尘量变为电信号送入变频器就行

网友E:
我的观点和10楼一样

楼主:
回复十楼
不用含尘量转化电信号,直接人工控制频率可以吗?您的意见就是不论挡板动不动,只要不是满负荷就有节电空间

网友F:
直接人工控制变频的话我估计会影响工艺,毕竟人肯定没有传感器判断来的准。我同意10的说法,这个跟注塑机变频改照差不多的。

楼主:
[求助]
我的意思是说采用滑动电位器来调节频率,就好像利用挡板来调节一样,在某一合适位置或许会固定下来,当然也要给他设定一个上下限。他那个挡板本来也不经常动的。我主要是想知道这种不频繁调节风量的节电效果会否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