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7-06):
研华610上电后开机没反应,换电源后也没反应。请高手指教。急!!!!!!!

网友A:
那可能不是电源的事,您可以查一下主板是不是有问题,现在研华新的主板辅助电源是要接上,在检查一下CPU/内存~!

军用加固笔记本/便携机/工控机
010-51652945-204
13811735011
MSn:lyj_flash4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