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6):
我单位有网吧4个,在三相电流平衡的情况下,零线电流几乎都是火线一半,请教

楼主:
三相电流80A,较平衡,可零线电流会有30--40A,曾用电容进行补偿,也没效果。什么原因?

网友A:
好象说是电脑电源谐波引起的,得懂的人来说说了

网友B:
电脑都是单相设备,看看你每相连接的电脑数目一样吗,估计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
我敢肯定你的三相不平衡好好考虑一下你的日常电脑用量大概是多少,然后平均分配一下尽量减少零线电流

网友E:
应该还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F:
三相不平衡

网友G:
三相电流相同不等于三相在使用的负荷就是平衡的,当然电脑的电容谐波会引起零线有回流,但你的过大,应该是三相使用的负荷不平衡

网友H:
零线接地不好,接地电阻大,一旦三相负荷不平衡,就会造成零线中心点偏移,就会在零线电流产生电流.

网友I:
同意11楼,电脑等电子设备也会产生谐波,共同作用下很可能在零线上产生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