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6):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三菱的仿真软件SW4D5C-LLT-E,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哪位老师能教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需要与对应的GPPW编程软件一起安装才能使用;

楼主:
是要先安装SW8D5C-GPPW-C这个软件后再安装SW4D5C-LLT-E吗?

网友A:
SW4D5C-LLT-E对应的为SW4D5C-GPPW-E;

网友B:
[
引用 网友A:
SW4D5C-LLT-E对应的为SW4D5C-GPPW-E;
請問安装SW8D5C-GPPW-C这个软件后到那去找SW8D5C-LLT-E這個軟件了?我現在安裝了SW8D5C-GPPW-E+SW6D5C-LLT-E這個軟件怎麼可以使用了?

网友C:
呵呵;
目前还没有SW8D5C-LL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