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6):
       我在一个兄弟单位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每到雷电时候该单位配电室的变压器输出电压就比较高,有时候电压表显示甚至超过450V的最大值,单相电压没测量过,但是肯定很高了,因为当时就烧毁了部分钠灯、日光灯和电热水器等用电器,立即改用发电机供电才正常。兄弟单位请我去检查,我内外都检查了也没看出来什么,只能怀疑是雷电感应造成市电电压升高造成,但是奇怪就奇怪在这条10KV的线路上还有别的单位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各位指教下!

网友A:
避雷设施怎样

网友B:
电压是变压器本身问题雷雨时电压突然升高是避雷器问题

网友C:
其他单位安装了电源避雷器
潘登公司致力于电源防护行业的发展、遵照勇于攀登、永无止境的经营理念,质量尽善尽美、服务至诚至周!相信我们的真诚会使您成为潘登永远的朋友!

楼主:
避雷器也安装了啊。

网友D:
大概的系统图有么!有电容补偿!,我也不是很懂,也想知道是怎回事!!
:)

楼主:
系统图有,不过我不懂在这儿是怎么画的,应该是内部电路没关系吧?因为用发电机供电情况就正常了。

网友C:
你们安装的避雷器是什么时候的,检查一下是否已经不工作了
潘登公司致力于电源防护行业的发展、遵照勇于攀登、永无止境的经营理念,质量尽善尽美、服务至诚至周!相信我们的真诚会使您成为潘登永远的朋友!

网友E:
雷电有感应雷。

网友F:
可能是避雷器失去避雷的作用,该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安装的避雷器是什么时候的,检查一下是否已经不工作了
才安装过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应雷。
如果是感应雷,有什么好建议呢?

网友H:
认真检查避雷器!

网友I:
避雷器应效验后使用,你做了么?

楼主(2007-08-13):
引用 网友I:
避雷器应效验后使用,你做了么?

避雷器是当地供电局校验安装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