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PLC

楼主(2006-07-07):
上面标AQ61P是三菱的,请说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是一个电源模块吧;

网友B:
搞不清是什麽东东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模块

网友D:
没什么特殊需要的话,我们还是用国产的吧,虽然性能上有些差距,差不多就行了,用外国的也别用小日本子的,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得考虑一下生存的问题了,这段时间那个小虫子又有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