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7):
我有很多FX2-48MT的程控器,可是只有48点的,现在又很难买到FX2系列的Y扩展盒,扔了又可惜,能不能用两个主模块连接或是用转换电缆上FX2N的Y扩展盒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买两个422通讯模块把多个PLC(不超过8台)连结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两个互连后哪个是主的啊?我程序灌哪台的啊?还有从的那个XY点是不是成扩展端点了啊?

楼主:
好像只有FX2N-422-BD 吧!那只能在2N机型上用的吧?可我的都是老版的FX2系列的啊

网友B:
FX2 系列有对应的扩展单元及扩展模块,我公司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