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7):
最近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负责电动机的维护和检修。但是又很多得问题都那不定主意,比如电动机的温度到什么时候必须停机,电动机温度高的原因之类的。希望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有一点经验,交流以下吧,电机发热的原因“过载,比如说电机的功率是5KW你让他做更大的功,肯定会发热,还有就是电机的轴承损坏使他自身的消耗更大的功,轴与机身有直接摸搽也会发热不是吗?还有其他的元素,比如电流超过额定植,电压过大等,电机的正常工作也会发热,但是热而不烫手,如果真的感觉很烫手的话那就不可以了,要检查原因排除了

楼主:
首先感谢2楼的师傅给予的指导。一般对于电动机的问题都存在于夜间的值班时间,如果电机温度确实很高,我在想如果认为应该检查原因的话需要停机检查,但是同样有问题存在,夜间值班只有一个人,检查电机的轴承等部位即使发现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处理,往往由于备件准备不足、电机键槽滚键等原因致使无法处理,而又不能影响生产。我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如果电动机发热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温度,即温度到达多少度后会损害电动机绝缘,温度到达多少度后会造成电动机烧毁。

网友B:
1.要看电机的绝缘等级.是否在承受的温度值之内.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
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2.要检查电机运行电流电压是否在额定值之内
3.最好再检查下轴承的噪声是否过大

网友C:
电动机一般分为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
电动机在运行中应经常观察电流 电压表是否正常 转速是否正常 温升是否超过允许值 运行中是否有异常声响.

网友D:
E级绝缘,转子温度在100度是否属于正常呢。

网友E:
必须看当时的环境温度为多少?

网友F:
4楼说的很对

网友G:
这个贴子好

网友H:
楼上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I:
还要看他的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