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443-1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6-07-07):
现在想在两台400的PLC之间,通过CP443-1,使用工业以太网进行通讯,可是不会用里面的功能模块 ,哪位前辈有类似的例子或资料,能不能给我发一个,感激不尽!!

网友A:
silkrain:  在一个FC或FB里, 调用FC5和FC6, 就能进行工业以太网通讯!
CALL  "AG_SEND"
      ACT   :=M10.0                    // send trigger bit
      ID    :=1                            // local ID
      LADDR :=W#16#100          // module start address
      SEND  :="dbSEND".SEND     // buffer with send data
      LEN   :=MW12                     // length of send data
      DONE  :=M10.1                    // executed code
      ERROR :=M10.2                    // error code
      STATUS:=MW14                     // status code

     CALL  "AG_RECV"
      ID    :=1                                   // local ID
      LADDR :=W#16#100                 // module start address
      RECV  :="dbRECV".RECV            // buffer with receive data
      NDR   :=M10.3                       // whether new data were received
      ERROR :=M10.4                    // error code
      STATUS:=MW16                  // status code
      LEN   :=MW18                     // length of receive data

当然, 在 Netpro里, 一定要正确填写 Local ID/Partner ID/Partner/Type等信息!

楼主:
多谢指点,因为以前没有用过以太网通讯,只用过300的Profibus通讯,而且是自学的,没有经过西门子的培训,现在看了这个之后有初步的了解,能不能在给我详细的介绍下,怎么设置的,这个通讯能不能像Profibus通讯那样,在一个400上的输入一个信号,然后再另一个400上输出!!多谢!!

网友A:
silkrain:  能看得出你对 profibus-dp master/slave的通讯很熟悉. (在一个400上的输入一个信号,然后再另一个400上输出)

两个 cp443-1之间的通讯与 Profibus M/S通讯方式截然不同, 在程序中调用 S7标准库里的 FC5和FC6就可以搞定.

给我个e-mail, 发一个样板程序给你, 你看一看怎么做的吧!

楼主:
robertjml: 多谢了,我的E-mail是boqian008@sina.com,看得出你是个很熟悉西门子的人,我搞过两个工程,但是都是用的是300的PLC,采用的是315-2DP,远程I/O采用ET-200M,采用profibus-dp连接,这个很容易弄,但是通过以太网,我是初次接触,这个方面的资料不多,所以请你多多指教!!就是能不能把Netpro里面的设置也跟我说一下,麻烦你了!!再次感谢

网友B:
能不能把样板程序给也发给我份 谢谢sammy364@sohu.com

网友C:
能把样板程序给也发给我份?
OLiver_shen@126.com

网友D:
能给我一份吗?我也是只对PROFIBUS还行,自学的。对以态不熟悉,很想学习学习。
楼上的朋友,能给我一份吗?

chensiry@163.com

网友E(2006-08-11):
随便发给我吧!很想提高自己的。谢谢了
zctmm@126.com

网友F(2007-11-05):
现有一个工程,一个s7-400系统与4个s7-300系统通过以太网通讯,s7-400使用cp443-1,s7-300的使用cp343-1,请问如何配置和通讯?如有类似例子,请给发一个。zhanxing_shi@sina.com.cn

网友G:
我也想学学    osp321321@163.com

网友H:
你好 能给我一份吗
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I:
麻烦你给我发些通讯方面的资料!!!!

     谢谢!!!!!

      alafai@163.com

网友J(2012-09-11):
正找这个呢,好好学习下!

网友K(2013-03-18):
能否发给我一份能把样板程序给也发给我份?
邮箱:yuhongbo530@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