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的连接

楼主(2006-07-07):
我有一台CPM2AH
可我的本没有9针口,只有25针口不知道怎么连接
我根据资料试了一下
          PC25_______________PLC9
           2_________________3
          3_________________2
       4___5                         4___5
       7___________________9
      6____20
但为什么不好使呀

网友A:
呵呵;
你用的是并行口,当然不行;

楼主:
那并行口怎么接呀
先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并行口怎么接呀
先谢了
那是本的打印机口,看一下是否坏了吧.
买一个USB---RS232
或加个RS232口,市场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