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7):
西门子ET 200iS在某著名药厂的成功应用

  [摘要] 主要介绍了ET 200iS在某国内某著名药厂的成功应用,以及如何解决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危险区域应用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 ET 200iS;PROFIBUS-DP;本安型

  一、项目简介
    项目所在地为杭州的一家国内知名药厂。某著名药厂新上了一个醇提项目,控制系统采用了SIEMENS S7 300系列的315-2DP。采用了分布式控制,PROFIBUS-DP协议。触摸屏采用了TP 270-10,子站采用了ET 200Is、ET 200M,上位机采用了DELL的台式机,通讯模块CP 5613,临控软件采了了WinCC。此生产线生产保健药品。
  3、控制点数
  大约有将近200个点。

  二、系统介绍
  1、目的简要工艺
  用酒精来提取有用的药物,再将废酒精回收。
  2、设计方案
    由于洒精属于易爆物品,所以在设计方案时特别考虑了安全性。整个系统的点数大约有将近二百个,分布较分散,采用分布式控制将大大减少布线量,使系统的控制层次较为分明,故考虑了分布式控制。用户还要求能在现场操作,现场修改工作参数,采用触摸屏将非常方便,可以实现柔性化操作,但目前还没有防爆的触摸屏,故采用了正压防爆柜,将触摸屏放置在柜内,可用USB鼠标进行操作。还要求上位机监控。用户为了节约成本,阀门采用了气动阀门,将电磁阀放在安全区,再由PLC驱动,这样就不用本安型的电磁阀了。所以DO全部由ET 200M上的数字输出模块完成。SIEMENS的产品目前在国内应用非常普遍,口碑很好。人们信赖SIEMENS的产品,信赖MADE IN GERMAN。故最终选用了SIEMENS的产品作为其控制系统。

  三、控制系统构成
  1、硬件配置
  CPU:315-2DP;
  触摸屏:TP 270-10;
  I/O站:ET 200Is(包含了PS、IM、DI、AI、AO模块),ET 200M(包含了
  PS、IM、DO模块);
  总线隔离器:包含在ET 200iS的软件包里;
  柜体:正压柜,隔爆柜,RITTAL的控制柜;
  通讯卡:CP5613;
  通讯模块:CP 343-1。
  UPS:SANTAK电源;
  开关电源:SITOP电源;
  空气开关:5SX2系列;
  液位变送器:雷达式、超声波式、电容式、音叉式;
  温度变送器:PT100;
  流量变送器:转子式;
  压力变送器:绝对式、相对式;
  阀门:气动式;

  2、软件配置
  软件:STEP 7 V5.2,PDM V5.2,Protool/PRO,WinCC V5.1;

  3、ET 200iS简介
  1)可直接挂在PROFIBUS-DP总线上。
  2)安装安便,可直接安装在35 mm导轨上。模块化,可在线插拨,便于维护。
  3)在通过PDM软件修改ET 200iS参数。
  4)由于是本安型的,不用安全隔离栅,大大简化了接线,减少了故障。
  5)可用PDM在线监测模块的运行状态,如和硬件配置软件综合用,效果更好。

  四、控制拓朴图
    采用S7 300系列中的315-2DP作为控制器,通讯采用PROFIBUS-DP协议,CPU站、ET 200M站、PC站、还有一个TP270放在安全区,三个ET 200iS站放在危险区,经过总线隔离器通到三个ET 200iS的PROFIBUS-DP接口。每个站独立地实现相应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五、控制系统完成的功能
  1、完成的功能
  该控制系统完成了客户要求,如手动/自动切换控制,现场信号的采集,流量的累加,对现场的监控。
  2、难点
  1)现场对防爆的要求,比如触摸屏如何安装在危险区,如何控制;
  2)电磁阀的驱动(因为ET 200iS的DO是不能驱动非本安的电磁阀的)
  3)通讯的问题(因为现场的各个站点的距离较远,有400多米,再加上用了总线隔离器,波特率不能太高,否则通讯不稳定)
  4)由于现场未知的因数较多,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CPU停机,故应在CPU里加上一些相应的中断,以防止CPU停机,这样可以避免不由于现场的因累导致的停机,比如,热插拨、编程错误、电源问题,I/O错误等等。
  5)ET 200iS对背板电流的限制。

  六. 结束语
    本系统在9月份投产以来,一直稳定运行,用户对SIEMENS的产品非常信赖

  七. 应用体
  1、ET 200iS由于是本安型的I/O站,所以省去了隔离栅,接线非常方便。整个系统看起来非常简洁。
  2、可以用硬件配置软件在线监测I/O站,发现哪个模块出现了问题,再用PDM检测,就可以快速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3、S7 300的CPU可以在有故障的情况下继续运行(把需要的OB下载进去),这种特性非常适合现场调试,还不影响设备的运行,非常好。
  4、采用了分布式设计,层次非常清楚。
  5、软件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路很清楚。
  6、STEP 7有许多现成的软件模块,大大加快了调试的进度。

我有点问题想请教: 4)由于现场未知的因数较多,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CPU停机,故应在CPU里加上一些相应的中断,以防止CPU停机,这样可以避免不由于现场的因累导致的停机,比如,热插拨、编程错误、电源问题,I/O错误等等。
3、S7 300的CPU可以在有故障的情况下继续运行(把需要的OB下载进去),这种特性非常适合现场调试,还不影响设备的运行,非常好。
我想请教1、如何编写"需要的OB",如何在CPU中加中断啊?
2、可以用硬件配置软件在线监测I/O站,发现哪个模块出现了问题,再用PDM检测,就可以快速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如何做?PDM是什么啊?

网友A:
只要将相应的ob直接加到项目里面就可以了,如果不需要额外操作的话可以直接加入空ob,这样系统将执行默认操作。如果有需要可以自己往ob里面加程序
以ob100为例,ob100是启动ob,就可以在里面加上一些需要初始化的程序。

网友B(2016-01-14):
XY800型系列防爆触摸屏是一种通过触摸屏操作的防爆人机界面,产品采用32位RISC CPU和精简的LINUX内核,能显示各种真彩图形格式,其出众的处理速度和丰富的软件功能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XY800系列防爆触摸屏拥有直接在线模拟、间接在线模拟、大容量用户组态程序存储空间、与标准C语言兼容的宏指令等贴合客户需求的功能,能迅速有效地完成现场数据采集、运算、控制等功能。
  XY800型防爆人机界面支持与绝大多数的PLC直接通信,可集成当前工业控制领域非常流行的工业现场总线通讯—Profibus-DP\CAN总线,能够轻松实现与其所连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轻纺、医药、冶金、电力等具有爆炸性气体、粉尘的危险场所中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

本产品的设计符合国家标准GB3836.1-201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 通用要求】和GB3836.2-201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 隔爆型“d” 】 GB3836.4-201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 本质安全型“i” 】中的有关规定。产品经国家指定的防爆产品检测机构检定合格。

防爆等级:Exd ib IIB + H2T6

硬件性能
显示屏     7"、8"、10.4"、12.1"、15"TFT LCD屏
分辨率     7":800*480  8"/10.4":800*600  12.1"/15":1024×768
色彩       65536色
亮度       >300 cd/m2
背光       LED
LCD寿命    50000小时
CPU        32 Bit 400MHz RISC ARM926EJ
存储器     128M Flash         64M DDR2 DRAM
RTC        实时时钟内置
以太网     7": NA/根据客户要求配置  8"/10.4"/12.1"/15": 标配
USB端口    1个USB Host 1.1端口:可支持U盘存储器(读取程序自动下载)
            1个USB Device 2.0端口:支持USB程序下载
程序下载方式   支持通过USB主口/USB从口/RS232/RJ45下载
串行通讯端口  COM0/COM1端口:RS232/RS485/RS422
           COM2端口:RS232
           COM3端口:RS232
           COM0和COM2为光电隔离保护端口
环境规格: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30~80℃
环境湿度  10 ~90 % RH (无冷凝)
电气规格:警告!如果输入电压超出范围或正负极错接,将可能损坏产品。
额定功率  5W  Max 15W
额定电压  DC 24 V, 可工作范围DC 18 V ~32V
电源保护  采用隔离电源模块,具备雷击浪涌保护
允许失电  <5ms
电气接口  3*1/2”防爆密封接头
防爆等级  ExdibIIB+H2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