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短路器

楼主(2006-07-07):
大家好啊!,我是只很小的虾米,新手上路,有很多不懂的问题要向大家请教。第一个就是如何选用断路器啊?

网友A:
你说得不太清楚呀,负荷多大,是电机保护还是线路保护,你可以算算负荷在看看选型样本应该就明白得了

网友B:
向额定绝缘电压、拖扣气电流、极限分断能力呀,等等都需要了解的!

网友B:
啊!是短路器,我怎么看成了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