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200h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07):
请问c200h的cpu01提示:
i/o unit over
special unit err
分别是什么错误,应该怎么处理?
这两个错误是同时出现的,以前没有。

网友A:
你CPU上的I/O分别是什么?
底板是哪种?

网友B:
i/o unit over special unit err
^^^^^^^^^^^^^^^^^
特殊IO模組機號重複指定

去檢查IO模組上的旋扭開關所設定的編號是否重複。

网友C:
旧设备新用?还有可能有坏的部件

网友D:
这个" 利昌机电" 是台湾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