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7):
电机轴向传动振动较大有那几方面原因!!
垂直:4.5MM
水平:2.0MM
轴向:7.5MM
重新校正电机仍不见好转。有那位大侠帮帮忙~~最好有关振动方面的处理方法请指教一下!!嘿嘿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电机加油维护后振动都较高~~~老挨批评~~55555

                                                                        小小新手检修工~~

网友A:
感觉是固定或共振方面的原因

网友B:
这样的振动应该是来自负载首先看一下负载的振动.

网友C:
如果是带负载,就把电机与负载脱离看是否正常,如果空载震动不正常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电机轴承损坏,严重的会使转子与定子铁心扫镗;电机大盖与轴承松动不紧密;鼠笼转子断条;底座不平,地面不平整;电源电压很不正常。基本上就这些,慢慢查吧

网友D:
径向 轴向是否有串动

网友E:
检查端盖按装是否紧固 轴承是否良好 轴是否窜动联轴器与负载连接的弹性块磨损是否严重 电机轴与负载轴是否在同一水平

网友F:
如果是带负载,就把电机与负载脱离看是否正常,如果空载震动不正常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电机轴承损坏,严重的会使转子与定子铁心扫镗;电机大盖与轴承松动不紧密;鼠笼转子断条;底座不平,地面不平整;电源电压很不正常。<有没有动电机引出线>
带负载:同心度,水平

网友E:
你是维护后出现这种情况的.应该检查端盖按装是否良好,轴与负载是否水平,底座螺丝安装是否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