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难题!

楼主(2006-07-07):
读出来的程序就是这样,后边还有几条黄色的错误程序。而且整个程序无法用软件进行清除内存。
写程序进去也无法覆盖掉,要么就写不进去,要么就在固定的位置出现这样的黄条。所以特来请教各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消除。我用的plc是A2s系列,软件是gx7.0。

网友A:
是你的PLC遇到掉电或出现PLC出错等原因造成,删不掉的原因是错误的程序超过250行你是无法删掉,但你可以把读出来在写状态下成批删除。然后重新写进PLC,就可以。

楼主:
仍旧是不可以,因为在重新写入程序的时候,无法将它覆盖。就算我将没有出错的程序写进去,也是无法将出错行覆盖掉。象我给出的例子,它在第七步有问题,那么输入的程序第七步也会出错。而且我例子中的前面几步没有错误也无法修改。出错的步数是超过了250步,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么问题。就是拔电池也不行,所以请教怎么删掉程序!

网友B(2007-02-05):
这种错误一般是改程序时出现的,可以在指令表中修改或删除。

网友C:
又不影响你程序运行
非要删吗

网友D:
将程式给我,我帮你解决。
HUBINGJIE@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