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双速电机自动加速控制线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6-07-07):
这是双速电机的控制线路
疑问是KT线圈失电后 KT延迟常闭触头如何还能继续进行延迟动作?

网友A:
KM1上面那个KT应该是通电延时触点,我看好像是断电延时了吧

网友B:
呵呵,因为他用的是JS7-A系列产品,当然可以娄。

网友C:
不明白!KA圈窜接KM1常开,KM2圈窜KM1常闭-KA常开。KM2要想得电工作,必须KA圈得电,而KM1圈失电。但KM1圈失电下KA圈不可能得电工作。所以该电路KM2无法工作,电机低速运行KT整定时间后停止工作!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是断电延迟 那就好理解了 只是上面的符号画成了通电延迟
PS:此图选自 维修电工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