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选择

楼主(2006-07-07):
我这有个320 W的风机,选择 一个热继电器进行过载保护,问选择多大容量的,怎么计算  和估算啊?  望大家帮助

楼主:
三相380V的电机

网友A:
一般选0.9~1.0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作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这个不包括星三角起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0.9~1.0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作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这个不包括星三角起动。

不能整定在0.9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吧。满负荷时相当于电机长期运行在1.1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上,会动作的。有些元件的时间-电流特性曲线上显示,如果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在1倍时,则电机过载运行在1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长期不动作;过载运行在1.2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会在2min内动作;过载运行在1.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会在30S内动作。

网友C:
还是不要保护好,省钱`

网友D:
型号JRS2      0.8--1.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