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8):
普通的异步电机它是在工频50Hz下设计的定子线圈,电压值是恒定的。变频器改变电机的频率、电压、电流时会不会导致电机温升过高?
长期使用会不会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
变频器本身也消耗能源,除去它本身的消耗能节约多少能耗呢?
学习,请专家指教

网友A:
用变频器时电机温升会高一些,特别是在低速长期运转时;
同时对电机的绝缘老化也有影响,有条件的话换成专用的变频电机;
变频器本身也要耗电,如果你的电机经常在50HZ运行的话,不但不节能,还会增加一部分能耗;

网友B:
变频器是根据一些生产需要来调节电机速度的一种控制手段,他可以实现电机的调速,和正反转等工作方式,其有调速平稳,寿命长操作也很简单,适合经常需要变速的场合,要是你的电机经常处于50HZ工作状态,应该考虑采用其他的控制方法,比如用接触器回更好一点,当然也能节约能源

网友C:
用变频器后的话,使用频率在10--70之间一般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过高或过低可能电机就很容易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