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8):
如题。
本人接触到带有此类变频器的设备维修
但是手头资料不全,急需故障代码。
比方说E-014是什么故障。
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暂时我手上还没有这样的故障代码

网友B:
E014电机过载 V/F 曲线不合适
                         电网电压过低
                         通用电机长期低速大负载运行
                         电机过载保护系统设置不正确
                         电机堵转或负载突变过大
电话13319569191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要 好好试试
记下大哥的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