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8):
给人家编了一个控制程序,又不想人家看到源代码,可以让他导入PLC使用,该怎么弄啊。大家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A:
加个密码不就行了嘛!!!

网友B:
哈哈不好弄,一般能让别人下载到PLC 就很难阻止别人看程序,期待有更好的方法,学习中

网友B:
好像有些PLC可以做成功能块,可以对功能块加密

楼主:
块加密了以后不影响下载吧??
还有是不是有下载上传密码啊,这个密码要是忘了怎么办。
谢谢大家

网友B:
一般需要的是上传密码,忘了就得解密或重编了,那就苦了
下载就无所谓了,没有密码就清内存呗
块加密应该不影响下载,具体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