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7-08):
大家好:
      请教那位由于突然停电,对终端设备可以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如终端是:电子设备.电机.电磁设备等。哪位有较详细的理论知识或者这方面的技术资料.请帮忙或指教。谢谢

楼主:
对了 还有就是 停电后又来电 这个间隔时间如对设备不造成损害的间隔时间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如果设备在正常工作状态突然断电,是非常不好的,是一定要避免的,现在的设备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保护措施,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突然断电后要通过其他手段,即使来了点也不能让它运转,否则会有极大的人员以及设备安全事故,比如控制电机用的交流接触器,就是有这方面的保护,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
我是想写一篇关于高压闪断电 对终端设备的影响 当然不同的终端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如:电机
(小型电机可能影响不大)电子设备 电磁设备等 可能情况不一样 只考虑理论上对设备的影响
再有就是关于断电后送电 。这个间隔时间最短在理论上应该是多少?当然时间长点对设备有好处,但是我们需要短时间恢复送电(是终端送电)
因为我们的供电网络不可能不出现这个情况吧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想在理论上说明白点
希望关心这事的朋友帮助我